状元
PLC的输入端信号线可不可以用网线来代替???

楼主(2017-10-12):
由于某些原因,想把网线用在PLC输入端的信号线部分,这样做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隐患?
优缺点?

网友A:
可以用,网线必须是铜芯线

网友B:
可以用, 注意干擾。

网友C:
有设备用的,用超五类双绞线

网友D:
P这个应该没问题主要是网线容易断是个问题

网友E:
耐压、电流都没问题,但折腾几次容易断芯还是换成BVR

网友F:
固定的模块之间,不牵涉运动的话,就问题不大
huiyang

网友G:
网线和多心线有什么区别?用多心线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