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菱Q PLC ECALL指令的详解

楼主(2017-10-13):
程序中看到一段 ECALL 'sub' p12 D4022 R176 D2222
请教大家这一段后面三个寄存器如何解读使用?我知道这是调用指令,调用子程序名称为sub,第p12后面的段落。再往后就不懂了。

网友A:
ECALL 'sub' p12 D4022 R176 D2222
sub 是子程序文件名称
P12是子程序的指针 也就指定执行的子程序段
D4022----D4025 四个寄存器作为变量进入子程序运算
下面的R176 D2222也是连续4个地址作为变量进入子程序进行运算
ECALL 这个指令后面至少跟随两个 一个是子程序文件名 然后就是指针
也可以跟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都是4个连续的位或字
下载积分:+2(505311849) 感谢,想详细知道进入到 ..

网友B:
这玩意,,没玩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