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GX DEVELOPER 软件中的注释的字体

楼主(2017-10-13):
因需要,软件的注释需要改成繁体字,不知道如何修改,请朋友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导出来 放到word 或EXCEL里面转成繁体字 再放到wokr2里面 干嘛搞成繁体字 给台湾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来 放到word 或EXCEL里面转成繁体字 再放到wokr2里面 干嘛搞成繁体字 给台湾佬看?
是有一段用繁体字注释的程序,我想转换成简体看的,不会弄,

网友B:
视图 里面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