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Q PLC乙太網路連線通訊問題

楼主(2017-10-13):
請問各位大神,我目前有三台Q03UDV,其中一台主站兩台子站,目前只能讓主站抓第一台子站的D值,和第二台沒有辦法完成抓值,板上的大神之前有提供一對一的,想請問一對二要如何修改,謝謝

网友A(2017-11-16):
Q03UED的内置以太网通讯,到现在都没通讯上。

网友B:
只弄过1对1的TCP,感觉1对2,应该是每台PLC端口多设2个端口号设置不同,SP.SOCOPEN指令 S1 的连接范围即端口 注意一致。

网友C:
用通信协议库里的SLMP功能做程序,非常方便

网友D:
走链接也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