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我用的三菱Work2 ,直接连接的PLC,下载程序没问题,可是智能功能模块是空的。请教大家如何设置才能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505311849于2017-10-13 11:11发表的 请教大家,三菱Q work2 如何下载程序中智能功能模块 :
我用的三菱Work2 ,直接连接的PLC,下载程序没问题,可是智能功能模块是空的。请教大家如何设置才能下载?

Good Luck~

网友B:
读取的时候吧智能模块也选上

网友C:
首先你要先添加,下载时也要记得勾选

楼主:
我也想勾选上,可是里面选项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