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

楼主(2017-10-13):
搞了个FX3U与威纶通MT510CV 编译了4个按钮 可是控制不了PLC对应触点 通讯线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本人小白 谢谢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A:
吧PLC和触摸屏程序贴出来 才能帮你 看你说的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用错了软元件 ,仔细检查下

网友C:
控制X ? 還是Y?

网友D:
屏有没有报错,通讯是否正常?若通讯不正常,要检查通讯协议设置是否一致,通讯线是否正确。
若通讯正常,那应该就是地址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