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路过请留步,帮忙解决一下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7-10-13):
我的想法是把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高位低位分出来,比如说
D10
里面的数据是
&60
,如何把这
跟
分别存入
D20
跟
D21
里面?有这样的指令吗?有的话请大师举个例子!感谢了!!!
欧姆龙
CP1E40
点的

网友A:
你说的是#60吧?

网友A:
首先,如果是十进制数的数据,先把十进制数数据转换成十六进制数据,然后用字节移动指令把十六进制数据高低位字节分别移动到D20和D21
谢谢你的回复,我找一下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