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ID控制温度求思路

楼主(2017-10-13):
控制思路,在设定的时间内使温度达到设定温度
控制元件:热电偶传感器经过转换后成(4~20ma)进PLC模拟量模块,PLC内部PID控制,输出模拟量信号外围控制板,
控制板有12组开关量输出进行加热,控制板根据PLC给的(4~20ma)电流大小自动控制12路输出通道中会输出几路通道
现在需求是在HMI上设置目标温度,时间,(也就是在100min内达到200°C,或则达到300°C),这个时间与温度在PLC里面怎么关联起来?

网友A:
昆仑通泰有计划曲线功能可供你参考!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因为它与加热空间,加热功率,循环风机的功率及循环方式有关!这种设计一般加热功率都比正常的设备大很多,且有应对超温设备,如恒温恒湿机,超温立刻制冷!
huiyang

网友C:
时间和温度的关系,要自己编程,线性关系也有直接指令可以用。

网友D:
这个思路不错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