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做玻璃杯的车床用的是伟伦的人机界面,麦格米特的plc做的系统。如图点选右侧的功能选项,跳出一个子窗口写些参数。点击确定,插入,一条类似数控系统的程序就显示在了左侧的黑色区域。,plc可以执行它。。而且点击这条指令还可以进行参数的更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再补充下,这个写出来的类似数控系统样的程序,还可以随意删补,比如可以在两条指令间插入一条新的,或者删除一条什么的

   大家多多参与,谈谈自己的想法啊。

网友A:
我也一直在想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呀?希望有人能指点下思路了?
感觉plc那边就是写好程序块不断调用之类的,,人机界面这边没头绪啊,,宏指令难道强大到,可以在运行中创建更改元件的程度吗?

网友B:
好象是用功能块来实现的
plc那边感觉挺好办的,,我的思路无非就是写好各个程序块,不断调用子程序什么的。。人机界面这边,不知道怎么达到这个效果啊
QQ:611369538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9180.html
这个贴我看过,但是说的很模糊,根本没有头绪啊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希望有更多人提供想法啦!

网友E:
个人看了你的图片后,觉得不可能是改PLC程序,应该是改动参数。如果需要触摸屏改PLC程序,好像三菱PLC加GT27XX的触摸屏好像行,一块三菱GT27XX的触摸屏大几千过万了吧(没有用过)

网友F:
仔细找论坛帖子,方法都说得很详细了。用PLC写编译系统,就是模仿PLC的工作原理。

网友G:
1.所有程序步驟分段都寫上去。
2.自行設定執行編號。
3.依編號順序執行。

这三点理论上能明白。第一点能写程序块写程序块,不能的写子程序。第二点if(xx==??)就执行哪一段,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第三点我感觉类似于用配方功能给编号排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无从下手啊,hmi这边还是一脸懵逼状态。7楼说的好高级,理解不能

网友H:
PLC按编号执行,以编号对应参数调用对应子函数。触摸屏则是配方操作,可以用宏指令实现大半功能,或者配合PLC完成。可以在触摸屏官网找下配方的例子
编号就是类似m1.m2.m3这样吧。我现在很不明白他是如何在hmi上自由编辑,并且显示出来的。

网友H:
PLC编程来实现吧,可以连续5个地址为一组数据,比如编号0:D0-D4,编号1:D5-D9……D0表示该执行什么动作,D1到D4为对应动作参数;这样用编号(5倍)来变址就可以对应各编号的参数。屏上编辑的按钮写好对应功能就行,比如插入:将当前编号及之后的数据往下一个编号对应的起始位传,再删除当前编号数据
这样讲让我明白了好多,但是感觉这个思路做起来好复杂的样子。
  还有就是如何判断程序段是否执行完毕,然后执行下一个动作。hml是如何同步显示出步骤的。我只大概得学习过台达的人机,感觉台达的宏没这么强大,,,伟伦的自由度这么高?

网友I:
通过间接寻址,配合跳转指令应该可以实现,具体还要看实现的功能。我最近也在思考这方面的东西,具体还要对应项目才好。
如果能找来类似的程序参考一下最好了,还请有类似项目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J:
顺序动作可以实现,一套顺序流程程序在PLC里写好。每个顺序有个触发条件。屏用配方来选择触发的条件。比如顺序动作1234567,通过配方可以任意选择1-7的动作。我只能做到从1住后选,可以选择123,234 ,12345,3456,等等,,要是想7634,没想到方法做。
sfc不大可能啊,如果程序多了得写多少个条件跳转啊。个人觉得plc里可能是程序块,子程序啥的。。就是hmi那边不大好办。配方要怎么转换成啥也不懂的人也可以操作的中文命令呢。

网友K:
引用楼主任如波于2017-10-13 19:09发表的 人机界面怎么弄得和cnc数控系统一样可以编写更改程序 :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做玻璃杯的车床用的是伟伦的人机界面,麦格米特的plc做的系统。如图点选右侧的功能选项,跳出一个子窗口写些参数。点击确定,插入,一条类似数控系统的程序就显示在了左侧的黑色区域。,plc可以执行它。。而且点击这条指令还可以进行参数的更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再补充下,这个写出来的类似数控系统样的程序,还可以随意删补,比如可以在两条指令间插入一条新的,或者删除一条什么的

   大家多多参与,谈谈自己的想法啊。

这样的编程需要plc和触屏互相配合储存和显示参数,
给你做了个三菱例子,也加了增加和删除行列的功能。
例子是用简单的fx3g和GS21实现,得用gxwork和gt designer3+模拟器来测试。
十分感谢,我慢慢学习下
  • 下载积分:+1(anke541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kokosu) 感谢分享!

网友L:
    可以做成解码排序,把每个动作编码,然后顺序解码,可以实现123456动作的任意排序,但是做成楼主这种界面,还是要花点心思

网友M:
    这个可以实现的,有时间写个列子!

网友N:
    麦格米特PLC功能很强大

网友O:
    1,用变址寄存器
    2,根据工作步数做一个循环。

网友P:
    这种自由编辑、排序、设置参数在PLC上实现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按顺序调用一个个工序的子程序;
    同时在PLC里把D0-->工序1 ;D1-->工序3;D2-->工序6.。。。
    然后在屏上第一步显示D0,第二步显示D1。。。。

网友Q:
    只要记录几个关键信息,具体写就要看各人的编程方式了,我是这样做的,供参考

              1:假设有50步, 每一步的动作号,则分配 D0~D49 共计50个寄存器,存储动作号。

              2:假设有50步,每一步的动作参数用数据, 假设每一步用20个,D100-D119,D120-D139.  …………共分配50组,每组20个。

              3:每一步动作号里的数据值表示不同的动作,D0=0 什么动作,D0=1什么动作,D0=2 什么动作,D1.D2到D49同理。

              4:示教记录每一步的数据,比如第1步示教D0需要的动作号对应的数值 ,D100~D119里面保存数据。第二步示教D1里面动作号和D120-D139里面的数据。(用变址)

              5:每个动作号做成子程序。

              6:执行的时候,就是把示教中每一步的数据读出来,每一步的动作号是什么 则执行对应的子程序,把每一步的参数也读出来传到子程序里,两者一并执行。

    谢谢,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