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如何显示浮点数的小数

楼主(2017-10-13):
威纶通如何显示浮点数的小数,
我有一个16位的浮点数是126,实际上我要显示的为12.6,我在数值元件,小数点后选了1。但是显示的是126.0,却不是12.6?

网友A:
小数点后设置成2就可以了,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点后设置成2就可以了,也不复杂
不能显示负数

网友A:
数字格式—资料格式—16 bit signed—输入下限
-9999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