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16位浮点数除以10用哪个指令,

楼主(2017-10-13):
请问一下,有符号16位浮点数除以10用哪个指令,我老是转换数据不对,

网友A:
DEDIV吧 DEDIV E7.3 E2.5 D0
D0应该等于2.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DIV吧 DEDIV E7.3 E2.5 D0
D0应该等于2.92
CJ2里好像没有找到DEDIV

网友B:
手册里面啥都有··········
好好赚钱

网友C(2022-02-17):
DEDIV D1906 D1911 D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