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3):
我在GOT设计用了一个寄存器R1000,设定Real可以输入小数点2位。实际输入小数点也是1.06,但是在PLC监控这个寄存器时,发现是整数106,批量软原件监控看二进制也都是106。我写入的是1.06,为啥?实际用起来是106还是1.06?

网友A:
1.06是浮点数 PLC内部默认的显示都不带小数的自然数

网友B:
数据类型选择实数

网友C:
引用楼主505311849于2017-10-13 20:50发表的 请教大家,输入小数点数字为啥PLC监控是整数? :
我在GOT设计用了一个寄存器R1000,设定Real可以输入小数点2位。实际输入小数点也是1.06,但是在PLC监控这个寄存器时,发现是整数106,批量软原件监控看二进制也都是106。我写入的是1.06,为啥?实际用起来是106还是1.06?

1.你的資料型態選的是16 Bit DEC  並不是32Bit 浮點數(實數)
   只是選小數點 2位。

2. PLC 內实际用起来是106。

3.若人機輸入寄存器為實數,那麼PLC 寄存器也要使用實數。
   不然會錯誤。

网友D:
数据显示格式改为实数试试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E:
估计是你只是修改了GOT显示数据类型的方式。并没有修改D1000对应的数据类型。看图

网友F:
这种情况就是你设置的时候数据类型没有选择实数并且显示类型选择了实数,并勾选了自动调整小数位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