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自己的本本是固态硬盘,所以比较小(120G),原来只安装了三菱GX works2和西门子的step7 microwin,还有其他一些常用软件,昨天闲来无事装了个三菱Works3和西门子博途V14(只装了PLC的软件),50G的C盘只剩下10几个G了,想问下这种情况能不能把这些大软件装到D盘去?还没试过听说西门子软件要求高很矫情

网友A:
如果电脑配置够用,可以用虚拟机,保存位置选择机械盘,

多数软件可以自定义安装路径,但也会在系统盘写入少量的必需文件的。

网友B:
换一个500G固态硬盘,小的硬盘做移动用

网友C:
我都是装在D盘或E盘

网友D:
可以啊,我固态装了个双系统,,其他都放机器盘

楼主:
顺便问下好像光驱拆掉也可以换成硬盘是吗?

网友E:
可以,这和其他软件没太大区别,我都是装在D或E盘中,很少装在系统盘上
路远求索

网友F:
都是大蛇啊神啊,可以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当然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