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疑问!

楼主(2017-10-14):
有的伺服品牌说明书说马达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线,2000线 4000线
而有的马达是4194304,也就是22位的精度,比如三菱的HG-KR
这是对分辨率的定义不同,还是由于真的有这么大的差距?

网友A:
市面上的伺服基本上是2500线 17位 20位 23位
2500线的,那么4倍频后分辨率就是1万,为什么4倍频要我解释吗?
2500线的是A和B脉冲,都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所以4倍频
位数越高,说明控制计算速度够快,要不然23位,一个慢芯片还搞个毛线,响应就快,定位精度高,滞留和延迟现象越不明显。特别是惯量大的时候,提现的特别明显

楼主:
@030403118,你好!
如果三菱的HG-KR的编码器每圈脉冲数是4194304,还是4倍频后的,那么它的线数也就是:
4194304/4=1048576 这样理解对吗? 有没有可能系统内插了编码器的电子细分

网友B:
对于四倍频,我就只能说呵呵了。。。。。。
QQ:611369538

楼主:
MR-J4系列伺服

网友C:
三菱的伺服编码器都是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