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大家几个关于老款fx2 的问题

楼主(2017-10-14):
最近弄到一个fx2-48mt的老款plc 编程的时候发现有几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下
用的gxw2 plc类型是fxplc 型号是fxu/fx2c
首先发现inv指令无法使用
查手册应该是支持的啊
其次是触电比较指令全部不能使用
我之前使用的是q系的 这个fx系列都不支持么 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比较指令在FX里面是 CMP 格式如下 CMP K10 K20 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指令在FX里面是 CMP 格式如下 CMP K10 K20 M0
cmp是比较指令 做输出用的 ,我这个是触点比较指令 作条件用的 不一样

网友B:
因為當初設計時並不需要
X0 X0
--||--- --> 反向 --|/|----
AND
x0 x0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