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步进电机不准怎么办

楼主(2017-10-14):
请问各位老师,步进电机不准怎么办,可以加编码器反惯吗,用编码器做比较?谢谢!

网友A:
直接上伺服电机
伺服贵

网友B:
一个步进加个编码器,写程序麻烦,成本也多不几个钱,觉得贵了可以买个2500线的伺服,1700搞定

网友C:
加检测电眼或者是编码器
QQ:611369538

网友D:
误差在哪里要弄清楚,要不然换了伺服也不行。
还有,不用一有误差就觉得是电气的事
机构是首先要考虑的······························

网友E:
不准的原因是什么,有些是可以通过软件或其它方法来校正的,速度太快造成丢步?还是机械不合理造成的不准?没个明确的分析,
好好赚钱

网友F:
早几天一台旧设备升级改造,发现有台步进容易丢步,原因都懒得去找,直接改下程序,在触摸屏上直接可以设定做多少个产品自动回下原点,反正对机台效率和其他没一点影响。
下载积分:+1(renjiawonder)

网友G(2017-12-11):
步进电机加上编码器进行反馈就可以了

网友H:
减小误差的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加旋转编码器,如果不好安装,可更换一个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这种方法很难减少丝杆的误差。另一种是加光栅尺,可以减少丝杆的误差。旋转编码器和光栅尺的选型,信号输出要能支持PLC的。分辨率要满足实际需要。另外,光栅尺还要考虑长度指标。

网友I(2018-01-13):
换个伺服电机啥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