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 224 CN PLC通讯不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7-10-14):
求解!西门子CPU 224 CN这个PLC与电脑通讯不上,跪求解决方法,因为这个是别人厂家写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通信端口被加密保护了,防止别人窃取程序。我电脑是win7系统,安装了一个S7-200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 V4.0 SP3,前提是电脑已经安装好编程电缆的端口驱动并且驱动跟电脑的系统是兼容的,电缆也是新的,我觉得这块的话没有问题。下一步是将CPU的拨码打到stop模式,打开软件,点击通信,如下图。主要看看我这边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这台电脑在其它PLC用过没有,如果没有那是系统不兼容

楼主:
win7的系统,这台以前没有用过,我自己的电脑是装了一个s7-300的,但是现在这个plc的型号是要用s7-200 的软件;所以拿了一台没有装过PLC软件的电脑装的,是不是真的是系统不兼容

楼主:
当初我还以为是这个软件版本太低,就卸载了原来的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 SP3,安装了一个最新版的S7-200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 V4.0 SP9的,结果还是不行,推测这个软件没有问题,电缆是新的,驱动是配套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从新装系统就好的,用一段时间还会这样

网友C:
系统是64位的吧

网友D:
故障排除可以换台电脑,换条编程电缆去试试。加密应该不影响连接,只是不能下程序。买个新的plc来连你电缆和电脑排查,都是办法。死盯着原来那个,钻牛角尖了。

网友E:
如果是PLC的问题,我可以修理
QQ106748835

网友F:
CH340的COM口转换线不好用的,建议换部能自带有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A:
PLC是好的,换32位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