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回原点的问题,都不用考虑当前位置吗?

楼主(2017-10-14):
看到很多程序都是直接K9001给U0\G1500,都不需要考虑当前位置吗?如果现在处在原点与极限点中间,或者设备故障处在极限位置,也能正常回原点吗?

网友A:
那要看什么模块?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有的模块可以自动搜索原点,有的只能往一个方向搜索原点,跟模块有关系,用什么模块看什么说明书,记得看指令解释

网友B:
看你的機構有沒有干渉到
沒有的話,管它三七二十一,直接回原點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要看设备的。也有些设备是先向前走一点点。再回。

网友D:
可以回原点的,,不管在什么位置。。即使故障,,,绝对位置又不会边,,除非伺服硬极限报警

网友E(2018-01-18):
看你原点回归方式,是选择近点DOG的哪种方式

网友F(2018-03-06):
QD70模块不能寻找原点回零,QD75模块可以自动寻找原点,也就是说QD75模块可以在任意位置执行回原点指令,QD70模块要考虑各种位置的情况,因为它只能朝一个方向回零并且碰到极限不会折返

网友G:
这个看你自己怎么设置或者怎么写程序了

网友H:
看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I:
有原点重试功能的, 如果设置原点回归方向为负方向, 他向RLS方向走 ,即使在DOG和RLS之间,往负方向走碰到RLS,他会往回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