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能不能通过调节伺服器的参数使AB相输出的脉冲数减少呢,可以的话该调节哪个参数呢?

楼主:
调整PC19为0030,PA15为1000之后,监控A相的输出,发现A相没有输出了,再将PC19换成0020,A相可以恢复输出,但是输出的脉冲数和PA15的设定值不一致,要多得多,何解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驱动器设置的问题,PC19要设置成0000,就可以控制AB相的输出个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