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威纶屏连接异常烧坏PLC

楼主(2017-10-14):
三菱FX2n连接威纶屏后连接通讯线发烫,断开连接后发现PLC连不上电脑,已确认编程口烧坏了,屏用线也连不上电脑也烧坏了,换了一套上去又烧坏,结果换了FX3u后才好的,没烧坏前一直用了两年多,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给个方向

网友A:
接地。。。。。。。。。。。
QQ:611369538

楼主:
地线接过了,现在只要用维纶屏配三菱就心里没底

网友B:
2n烧编程口常有的事,热拔插造成的

网友C:
做事靠运气,有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网友D:
我还预计过FX3U控制步进,PLC编程口带电的呢。电脑一插上去就蓝屏,后来逼着没有办法把MT6070换成MT8070用触摸屏网口连接PLC

网友E:
和热拔插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们公司的也是2N的 热拔插三年多了 都没有烧坏过
huiyang

网友F:
碰到次品PLC会有这种问题,电压不稳定。那个5V电压。

网友G:
我一般用威纶屏和台达PLC链接,还从没遇到过烧通讯端口

网友H:
你们运气好!做了几年设备没烧过一个Plc.一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