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如图所示,用程序模拟监视,怎么没有D300数据依次传送到D100开始的数据,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liuqiang1986于2017-10-14 17:13发表的 变址数据怎么没有变化? :
[attachment=214230]如图所示,用程序模拟监视,怎么没有D300数据依次传送到D100开始的数据,程序哪里有问题?

1、数据区的间接寻址不需要IR寄存器来操作,用类似与*D0或者@D0这样就可以。
2、如果是依次传输,用块传输指令不是更好。
3、用IR寄存器做间接寻址,你需要使用MOVR指令来给寄存器设定基地址指针。

Good Luck~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