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4):
柯力的称重仪,仪表4-20MA输出接到了三菱FX2N-2AD的上面,2AD已经校准过了。柯力仪表输出20ma时对应的是800KG,现在仪表显示65KG,PLC读取的数值是290左右,按照比例计算下来大概58KG。我是这样算的,290×800/4000。4000是2AD输入电流为20MA的值
58和65相差还挺大的。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没明白,仪表是和PLC一起接的?

网友B:
用数字电流表测测看多少电流

网友C:
还差一个4mA的数值

网友D:
仪表4-20mA对应0-800KG。 PLC  读取数值应该是 800-4000吧!
PLC重量=( PLC读取值-800)/(4000-800)/800=(PLC读取值-800)/4

仪表重量=800/(20-4) * (仪表输出毫安数-4)=50*(仪表输出毫安数-4)。
仪表显示65KG    此时输出毫安值=65/50+4=1.3+4=5.3mA
PLC读取值=4000/20 *5.3=200*5.3=1060    5.3mA对应数值是1060
PLC重量=(1060-800)/4=260/4=65KG
  • 下载积分:+1(rain江南) 我想请教一下大神用什么 ..

网友E: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干扰,,用模拟量读取容易受干扰,现在比较流行跟称重仪表走通讯

网友F:
    4楼回答很全面
    爱家爱china

网友G:
    我用过柯力的走模拟量和三菱的PLC,不行,数据变化大,精度不行,建议走通讯吧

网友B: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17-10-14 18:39发表的 称重仪表4-20MA :
    柯力的称重仪,仪表4-20MA输出接到了三菱FX2N-2AD的上面,2AD已经校准过了。柯力仪表输出20ma时对应的是800KG,现在仪表显示65KG,PLC读取的数值是290左右,按照比例计算下来大概58KG。我是这样算的,290×800/4000。4000是2AD输入电流为20MA的值
    58和65相差还挺大的。要怎么处理?

    PLC的读数应该是1060才对,为什么是290,是干扰原因引起的读数不准吗??称重仪表是4-20MA的,4mA 数字量已经是800了,那么290就不足够4mA了!

网友H:
    Y=KX+B,取两个压力相差大点的值
    Y:水压
    X:PLC读取值

网友I:
    可以参考这个图看看,应该是干扰了。

网友J:
    建议用通讯  直接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