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400HZ高速电机

楼主(2017-10-14):
变频器控制400HZ高速电机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希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首先是高频的
不是普通的
其他和普通一样设置就好了

网友B:
400HZ不属高频,4000HZ才是高频,钻孔机主轴用,400HZ和普通一样设置

网友C:
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运行一下就冒烟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的是普通的变频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最高只能设60HZ,超过60HZ长时间就会烧线圈

楼主:
400HZ高速电机

网友D:
冒烟是必须的,400HZ高速电机,你的变频器支持400HZ高速电机吗?

楼主:
变频器最高输出400HZ,,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E:
变频器和电机频率要匹配的

网友F:
变频器还是电机冒烟

网友F:
参数问题

网友G:
西门子mm4xx系列的变频器就支持输出0-500hz。s和g系列的也支持。关键看变频器输出频率支持不支持,如果支持,基本没设置,设置下最高运行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

网友H:
楼主肯定是基频设为50或60HZ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肯定是基频设为50或60HZ了。

真相了

网友J:
15楼正解,说白了就是磁通饱和了。简单说就是压频比要合适,磁通自然就合适,就不会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