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开放式通信怎么做定长接收?谢谢大家

楼主(2017-10-15):
s7-1200开放式通信怎么做定长接收?比如接收13个数据。但是数据的位置不同。TRCV-C怎么设置每位数据的位置是固定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听不太懂

网友B: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2017-12-20):
启用开始和结束。没有的话,设置最大接受字符为65535,这样每次接收字符,都从第一个位置存字符。不会错位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
我分享了一个案例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2018-02-11):
两边预定好发送和接受相同的字数,每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