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之间怎么通信,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7-10-15):
完全不清楚,也没查到什么资料,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或有什么手册

网友A:
说清楚你需要fx3u与什么通讯?什么都不说,别人怎么帮助你?

网友B:
并行连接通讯

网友C:
通讯手册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一台PLC的IO点位(或脉冲输出口)不够用,想外加一台PLC连起来用?

网友D:
两台的话并行链接,主站M8070驱动,子站M8071驱动,具体看通讯手册

网友E:
简易链接?
好好赚钱

网友F:
用N N通信。去看手册。看三菱的N:N通信

网友G:
用 N.N 1.1通讯

网友H:
论坛的下载专区里有资料的。
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I:
手册里面有讲这个 N:N通信

网友J:
方法很多,看 通信 的 要求,时效要求

网友K:
1、 N:N网络通讯,这种通讯最简单,但是数据传输有限,PLC增加个485BD就可以了
2、modbus通讯,增加个适配器就行
以上两种通讯,手册上说的很明白,一看就明白

网友L(2017-11-21):
手册上写得很清楚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