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三菱JE伺服编码器当前脉冲读取,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2017-10-15):
因为三菱JE伺服编码器当前脉冲是差分驱动的,PLC读取又需要集电极的 能不能不加差分信号转集电极信号的模块也一样可以读取伺服编码器当前脉冲

网友A:
你直接接编码器还是通过驱动器转换后的?
直接编码器 据我所知伺服的编码器现在都是通讯模式的 当然2500线的肯定还是脉冲的
驱动器转换后的 是可以接的 但是要注意串电阻 PLC一般是24V的 串2.2K-3K的电阻

网友B:
通讯,转换板,其它还能怎样?
huiyang

网友C:
你想怎么样?

网友B:
淘宝上58块钱一个,两路

楼主:
就是想把伺服电机编码器当前值读取到PLC,用最简单省钱的办法做出来

楼主:
十个伺服都是力矩控制,又要当前值确定位置,买转换模块哪要买十个,所有太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