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台达ASDA-A2伺服驱动器,选用PT位置模式,37伺服方向  41伺服脉冲  35和39位24V.开始运行时按下正转按钮,伺服面板显示脉冲指令脉冲计数有变化:但按下反转,伺服上显示的数字没有改变?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的什么PLC,驱动设置呢?
用的三菱FX3U,P1-00=2:;P2-10=101;P2-16=0:;P2-17=0

楼主:
用的三菱FX3U,P1-00=2:;P2-10=101;P2-16=0:;P2-17=0

网友B:
脉冲输入形式不对
我用的是脉冲+方向的,不是把P1-00设为2吗?

网友C:
首先程序要写好正反转程序,其次伺服电机也要设定好正反转,还有线路也要接好正反转回路。
这些都已经弄好。之前是能够正常运行的,然后把B2的换成A2伺服后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四楼是问你伺服脉冲型式参数设置的是脉冲加方向还是双脉冲还是Ab相脉冲
恩恩,懂了。谢谢我用的是脉冲+方向的,不是把P1-00设为2吗?

网友E:
把P1-00设成32.如果你能正转,不能反转的话,排除接口接错就剩下你程序的问题了。台达的伺服默认就是位置模式脉冲加方向的。

楼主:
为什么设成32呢?这个需要设置滤波宽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已得到解决

楼主:
新问题:步科触摸屏MT4404T没有设置密码,上传的时候却要求输入密码,以致于不能上传?

网友F:
上传的密码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传的密码是默认的

谢谢啦,请问默认的密码是88888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