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移位指令WSFL的问题

楼主(2017-10-16):
X0一直有上升沿输入的情况下,D780的值一直是0,上面的移位指令好像没起作用,从下面C103的计数就可以看出来。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移位WSFL指令没有执行。

网友A:
你这上面的D780值从哪里来的?
没完整的截图

楼主:
D780的值通过D491的值移位得来的,也就是21

网友B:
你K1600,超出范围了,<=512

楼主:
对了,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