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plc与台湾仪控 modbus通讯

楼主(2017-10-16):
新人完全没有接触过modubus通讯,不知道如何入门,老板今天给我发了一个案列,但是完全看不懂,希望有大佬可以告诉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入门,应该掌握什么。附上老板给我的案列和手册(完全不晓得里面的H103 H008A等16进制数是什么意思)
DR20U FA211-30100B(RS485 读写).zip

网友A:
十六进制就是到F,H008A就是138

网友B:
6.7.1 讀取控制器的PV 值
Master送出資料:
命令碼
(52H)
通訊機號
(01H)
資料位址
(008AH)
資料內容
(0000H)
檢查碼
(DDH)
你說這個喔~~~~要寫那檢查碼要很詳細
而且傳輸時上下位元不能顛倒
否則命令碼檢查碼會跑掉位置
那要花很多時間寫方程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下载个说明书,找modbus通迅章节,对着看就懂了,

网友D:
LG与仪表的通讯程序,H0103 表示 H01站号,功能码H03,读数据 H008A 温度值在仪表中存放的地址 ,MODCOM 指令是标准的MODBUS指令,按照它的格式写就好了。看看LG PLC通讯指令用法
下载积分:+1(梦初醒) 十分感谢

网友E:
应该不难,仔细看看资料别指望别人给你写程序

网友F:
MODbus都是一个道理,主要是理解如何编写收发程序,MODBUS格式都类似的,加油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