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用的是MR-JE-40A驱动器,电机是配套的型号
现象是,电机只可以往一个方向走,驱动器报RL-E6-1,一闪一闪的。搞不清楚的地方是既然驱动器报这个警电机却又可以走,
当我把脉冲速度提高时,电机速度也不变,听到驱动器里有不断的响声,

我估计是我的信号号哪里接错了,不知道有人能判断我的原因吗?

和欧姆龙CP1H连接。我的信号接线是12 20接24V。46接0V,10接Y0,35接Y2。
42 47 15短接。

网友A:
翻一下三菱的伺服手册,找一下这个报警代码,依据报警代码分析就好啦,,,报警代码E6是伺服强制停止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一下三菱的伺服手册,找一下这个报警代码,依据报警代码分析就好啦,,,报警代码E6是伺服强制停止警告,,,

现在确认信号线没有问题,因为我换了个驱动器运行良好,说明是驱动器问题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B:
    E6一般是急停松开了,或者外部信号的24V电源没进去。

网友C:
    会不会是参数问题,你恢复一遍出厂值参数试试看

网友D:
    也可能是驱动器坏了,或者CN1接口那里短路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驱动器坏了,或者CN1接口那里短路了。

    后来我换了信号线,没有报警,但是速度不变只能一个方向走

网友E:
    驱动器应该是坏了,导致电机缺相而一直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F:
    42.43.44.46短接,47,34短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