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链接主站PLC一定要设定在第一台吗?

楼主(2017-10-16):
3台PLC用N:N通信,主站为PLC的第一台,我想问问有人试过把主站设在中间那台(第二台)能正常通信吗?谢谢

网友A:
与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B:
不用啊 都可以设置
设置其中一个为主站就可以了 不分哪个

网友C:
答案只換過來~~~還不是一樣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485应该只有主站和从站的区别吧

网友E:
N:N 还真没试过,一般都用第一台当主机。

网友F:
没试过不过应该不需要吧,实际上PLC应该识别不出自己所在的位置

网友G:
可以试试 一般都是第一台是主站 不知道主站在询问下站的时候 通讯的方向是不是一定的 如果是一定的估计就不可以

网友H:
理论上是每一台都可以当主站,也可以当从站,在程序上设置,但是我们习惯上还是以第一台为主站。
QQ:611369538

网友I:
案例 仅仅只是案例 第一站一般默认为主站
具体的要看你 那台PLC 程序内写入主站参数

网友J:
终端电阻有首尾之分。应该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然后就是接线的位置。没玩过。yy的。

网友K:
主站只与参数设置有关,和PLC的具体物理地址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