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J4伺服的差动输入

楼主(2017-10-16):
三菱J4伺服的差动输入和集电极输入可以通过设置更改吗,还是选型时就要配好

网友A:
这个是你PLC是不是支持差动脉冲输出,伺服集电极和差动只是接线不同,不需要设置。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松下的和台达的两种都有,接线时你至需要选择你相应的接口就可以了。一般差动接口都的1M的频率才用,集电极的最常用也就是100K或200K
huiyang

网友C:
伺服正常有两种输入,PLC正常集电输出。选型时候要看、有PLC带差分输出,也有模块是差分输出。

网友D:
MR-J4-A 同时支持集电极或差分信号输入
根据参数PA13脉冲输入形式,和接线决定。

楼主:
懂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