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6):
三个PLC通讯,两个从站,主站的字地址D0-D7不够用怎么办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吗?谢谢解答

网友A:
数据更新快吗?不快的话 就可以用M来做多个M 来做 比如m800 M801等多个M只能出现1个ON 且ON的时间错开 因为通讯是要一点点时间 刷新率的3倍就够了M800 =ON的时候 D0-D7表示传输的什么数据M801.......以后尽量不要这样搞 会害死编程的人的
看作什么用了,还是有延时的
  • 下载积分:+10(ymmfa) 好办法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A:
    最好作为参数交换用
    不要做那种程序自动运行时 数据还要变更 这样很麻烦
    我是做参数用,但是现在不够

网友A:
    你没看我一楼怎么说嘛?M800  ON的时候把参数转走,M801 ON的把数据转走,先通数据,后通标志,先关标志,再更新数据,明白吗?

网友B:
    030403118 说的这个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C:
    这样的项目一般都有HMI吧,用触摸屏的数据交换功能,你有无数个地址可以用

网友D:
    变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