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 plc远程修改程序

楼主(2017-10-16):
我有一台西门子200smart plc以前加过密的,现在密码到期了,款也付清了,需要解密,最近公司又走不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远程修改程序,比如以太网之类的,还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的本身硬件要支持,这样估计不行了,
不过可以让客户给你准备台电脑和下载线你就可以远程修改了
下载积分:+1(天静机械)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客户给你准备好电脑和下载线了,你可你远程控制电脑试试。
下载积分:+1(天静机械) 真诚感谢!

网友C:
告诉人家密码,道个歉

网友D(2017-11-15):
以后像这种情况加个模块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有个网络模块,可以接编程口,自己电脑这边直接搞。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 我是给人家换了一个PLC寄过去的

网友F:
这就对了嘛,简单的事情。换个PLC最快了。

网友G:
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最简单的是在程序中做 恢复工作的程序 如果尾款付清 就告诉他如何操作清除,我们在设备厂就是这样做的 ,所有设备都加密码,只是看余款是否付清,付清则密码不启动,就等于没有这个停机保护。如果有尾款就启动密码保护,到停机时作为收缴余款的条件,付清余款就告诉他如何操作恢复正常工作。
永远年轻

网友H:
不是说用SD卡可以清空内存下载程序吗?

网友I(2017-12-29):
用SD卡更新程序,只更新程序块,不修改系统块。我试过,可以用。
QQ: 2490453455

网友J:
要加远程模块的吧。

网友K:
这个没做过。

网友L:
触摸屏上有隐藏按钮,点按10次可以清除密码的!!

网友M(2018-06-30):
可以用巨控远程控制终端,支持西门子,欧姆龙,三菱,施耐德,AB,台达,永宏,信捷的基本所有主流PLC的远程监控和梯形图远程上下载
PLC远程监控、梯形图远程上下载调试监控方案(530版).pdf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N:
下载参考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