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7-10-17):
大家好!我想问下三菱FX3U-32MT/ES-A和伺MR-J3-10B直接接线能够实现定位控制吗?

网友A:
后面有个B的只能用SSCNET模块驱动,后面有个A的可以用用脉冲驱动。

网友B:
不可以的。你直接接线,都找不到地方接。 MR-J3-10B上只有光纤接口。
你要换成MR-J3-10A就行了。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网友C:
a通用伺服。b专用伺服。b的得全套三菱。接线简单。接收的脉冲也强。

网友D:
楼上正解
QQ:61136953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通用伺服。b专用伺服。b的得全套三菱。接线简单。接收的脉冲也强。
好好赚钱

网友F: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G:
不可以的。你直接接线,都找不到地方接。 MR-J3-10B上只有光纤接口。
你要换成MR-J3-10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