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有个项目,需要同时检测40-50个电流,用三菱的PLC如何实现?请教各位大神
huiyang

网友A:
上Q估计有可能。

网友B:
用专用的模拟量采集卡吧

网友C:
模拟量采集卡+通訊

网友D:
一个Q68ADI 可以8路电流信号输入,接上7个就行。

网友E:
正解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采集卡+通訊

网友F:
32路采集卡+pc或巡检仪+触摸屏。

网友G:
实在不行就轮询,轮询慢
静水深流

网友H:
我曾经做过一个模拟量采集板,一个板可以采集16路模拟量,只需要一个PLC的模拟量输入口
夜游神

网友I:
有现成的电流采集模块 32通道的 32通道一次性采集的 不需要轮询 类似设备我做过很多 家用电器的性能老化测试 400个工位 都做过 1秒之内数据全部更新 这些模块 淘宝有卖 你搜一下好了 牌子就不说了 有打广告的嫌疑

网友I:
忘了 说了我走的是通讯

网友J:
模拟量采集+通讯
实例
http://www.dataie.com/proshow45.html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