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的ZEROPD零速度箝为输入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7-10-17):
松下A5伺服的ZEROSPD零速度箝位输入到底有什么用?
我是菜鸟。

网友A:
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该信号是速度 转矩 全闭环控制时使用的 看下P3.15参数 默认为0 设置无效
设置1的话就是在速度或转矩或全闭环控制时该信号为ON,强制将速度设置为0,也是直接停机,注意这里是只是命令速度改为0,但是实际是否停机要看负载的
设置2的话也是和1一样 只不过,当电机实际速度低于3.16设定值的时候驱动且切换为位置控制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