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温控器带4-20MADC电流输出,到电位器,到电源控制器,到加热负载。工作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
正常用温控器到固态继电器到加热负载。请教两种优缺点,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最常用的当然是温控器直接控制固态再控制发热管了,用模拟量的要用PLC或其它的控制器转计算成PWM脉冲再控制发热管,完全没必要,温控器本身就带PID调节,方便又实用

网友B:
引用楼主马林12345于2017-10-17 13:24发表的 温控器带4-20MADC-电位器-电源控制器-加热负载 :
温控器带4-20MADC电流输出,到电位器,到电源控制器,到加热负载。工作原理能不能解释一下。
正常用温控器到固态继电器到加热负载。请教两种优缺点,那位大侠指教?

以單相加熱為例,加热负载為電阻性(固定不變)。

P = E *I   (電能)

H=0.24*P*T = 0.24*E*I*T (熱能)

因此只要改變電壓(E)或是 時間(T)就可以改變"熱能"的大小。

4-20MADC电流输出,到电位器,到电源控制器,到加热负载。------->改變電壓(E)

温控器到固态继电器到加热负载------->改變時間(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