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大家好,小车是水平方向运动的。一共有14个位置停靠点。有编码器计数,另外装了以个接近开关做定位。小车比较重,惯性大。编码器有不能每次都到原点。有累计误差。现在是这样处理的,利用命令的位置数值和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两个数的插值小于100,那么接近开关就开始定位检测,当接近开关检测的信号的时候,认为小车到位。
另外还利用接近开关的进行加减计数,来判断小车在14个位置的哪一个位置。原来也想用编码器来做数值区间比较的,例如第一个位置为0,第2个位置为1000.第3个位置的为2000,让编码器的数值在1000的时候,认为小车在位置1,实际情况是,在位置1的时候,小车的位置数值有可能是1050。
在自动的时候,利用接近开关进行加减计数,还能准确的判断小车所处的位置。但是手动时,由于经常点动小车,特别是在检测点附近的时候,可能造成接近开关动作了两次,加减计数就错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减速+抱闸

楼主:
减速和抱闸都有。
由于小车定位的要求还比较高,两个铁轨对接,自动的时候,比如要走到2000这个位置,走到1500之前是高速走,1900之前低走,1900以后就很慢的定位走,接近开关检测到之后就抱闸。

自动就是这样做的。基本还能控制住。

我是利用接近开关来加减计数,来判断小车到底是14个位置中的哪一个位置。自动的时,由于小车只有一个方向的,所以计数能正确的显示小车在14个位置中的哪一个位置。

但是问题在手动的时候,在靠近限位点的时候,要经常的左右稍微动一下,这样就有可能接近开关动作两次,加减计数的时候就错了。

问题就是在这里

网友B:
你好 ,  这 个 的一般控 制 方 法 是 变 频 器 +抱 闸 电 机 ,  编 码 器 计 数 还 是 可 靠 的 , 如 果 想 再 提 高 可 靠 性 ,
可 以 在 每 个 工 位 加 个 光 电 验 证, 挡 片 可 以 做 宽 一 点 ,毕 竟 有 误 差 。
计算 到 每 工 位 的 差 值 计 数  开 始 减 速 ,   到 位 置 时 变 频 刹 车 ,  再 抱 闸 , 抱 闸 是 为 防 止 电 机 停 止 后 再 移 动 。  可 以 中 断 执 行 。

你 最 好 靠 编码器判 断位置。

网友A:
编码器和接近开关比较,手动应该也不会丢位置呀,程序写的可能不合理。

楼主:
自动程序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可以实现定位。

我说的是,PLC要知道当前小车在14个位置中的到底哪一个位置。

因为小车的空重5-6吨,运行长度35米左右。同一个位置,编码器的数值可能不相同。所以我判断位置的时候,就没有靠编码器的数值来判断小车的位置。我是利用定位的接近开关,然后加减计数来判断。这个在自动使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手动的时候,因为定位的铁片的宽度只有20mm宽。所以手动走的时候经常要来回的调整,有可能在一个定位点,接近开关就有好几个上升沿。PLC的里面是正转时,上升沿就加计数,反转时上升沿就减计数。

在手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出现,上升沿多次出现,造成计数不准确。

网友C:
可以用四个接近开关,然后用不同位置的感应片做处理,可以做到15个位置处理,2的4次方,个人观点

楼主:
以前我们也有这么做的,但是这个设备没有办法那样安装。

网友D:
我不会告诉你我曾经做过类似的工程  车载几十吨定位 我只能说6楼的说法接近正确的做法了

网友C:
或者通过奇偶校验来处理

网友E:
就用编码器计数,,调整好合适的加减速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17-10-17 19:41发表的 小车位置判断的问题 :
大家好,小车是水平方向运动的。一共有14个位置停靠点。有编码器计数,另外装了以个接近开关做定位。小车比较重,惯性大。编码器有不能每次都到原点。有累计误差。现在是这样处理的,利用命令的位置数值和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进行比较,如果两个数的插值小于100,那么接近开关就开始定位检测,当接近开关检测的信号的时候,认为小车到位。
另外还利用接近开关的进行加减计数,来判断小车在14个位置的哪一个位置。原来也想用编码器来做数值区间比较的,例如第一个位置为0,第2个位置为1000.第3个位置的为2000,让编码器的数值在1000的时候,认为小车在位置1,实际情况是,在位置1的时候,小车的位置数值有可能是1050。
在自动的时候,利用接近开关进行加减计数,还能准确的判断小车所处的位置。但是手动时,由于经常点动小车,特别是在检测点附近的时候,可能造成接近开关动作了两次,加减计数就错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手动时,由于经常点动小车,可能造成接近开关动作了两次,,加减计数就错了。

1.調試時產生的誤差,根本不用理它,因為它是測試。做動2次本來就該記2次。

2.如果這麼介意,那麼就利用時間差處理看看。在單位時間不管作動幾次都只算1次。
   或者手動時不計次。

网友G:
编码器的数值在950-1050区间且接近开关亮的时候,认为小车在位置1……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编码器的范围就是一个工位了,还有正常来讲手动,如果是遥控器遥控按的化,那么只能移动一个工位,数目屏幕上面输入目标位置就可以移动到目标位置

网友I:
用条码(标签纸打印二维码),来实现位置精确定位

网友I: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玩意,加个二维扫描仪

网友J:
用编码器没错, 加接近开关也没错,我们用的是激光测距加接近开关,原理是相同的
假设位置1是1000,位置2是1200,位置三是1450,- - --采集好各位置数值;
设定好偏差值假设100, 比如位置2 1100至1300 都算位置1,当然要加上接近开关信号ON,防止小车轻微晃动位置丢失;
设定好减速距离150,比如要去位置2, 小车进入1050至1350范围就开始减速;

按这个方法去做吧

网友K:
都是大神啊继续学习中

网友L:
用无刷直流电机啊

网友M:
做过类似的设备,不过我们用的是伺服,直接用绝对定位指令去走脉冲就好了。

网友N:
用条码很好实现此功能,而且精度可保证在3MM以内,一般可保证在1MM。车速可也实现无极变速。另外条码定位是采用绝对值定位,调试维护上很简单,伺服在调试及维护上都是相对麻烦。本人做过无数套类似的线体,基本已模块了。工位可任意增加。调度小车通过人机实现。工位与工位之间产品输送方式是1-N。意思就是任何一工位上产品可以通过人机调度到其他任何一个工位上。当然也可实现自已编排生产工艺。

网友O:
其实你完全可以采用电镀线设备的做法,不需要编码器,直接6个接近开关搞定,其中4个接近开关采用8421码作为位置信号,2个接近开关分别作为渐加速,渐减速信号,变频器加电机抱闸机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P:
外加条码定位系统

网友Q:
两个传感器,差分计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用条码很好实现此功能,而且精度可保证在3MM以内,一般可保证在1MM。车速可也实现无极变速。另外条码定位是采用绝对值定位,调试维护上很简单,伺服在调试及维护上都是相对麻烦。本人做过无数套类似的线体,基本已模块了。工位可任意增加。调度小车通过人机实现。工位与工位之间产品输送方式是1-N。意思就是任何一工位上产品可以通过人机调度到其他任何一个工位上。当然也可实现自已编排生产工艺。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做到的呀?可否提供下思路或发一个小案例参考下,1292391750@qq.com 谢谢!!!

网友R:
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全行程内绝对位置
旋转编码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N:
用条码很好实现此功能,而且精度可保证在3MM以内,一般可保证在1MM。车速可也实现无极变速。另外条码定位是采用绝对值定位,调试维护上很简单,伺服在调试及维护上都是相对麻烦。本人做过无数套类似的线体,基本已模块了。工位可任意增加。调度小车通过人机实现。工位与工位之间产品输送方式是1-N。意思就是任何一工位上产品可以通过人机调度到其他任何一个工位上。当然也可实现自已编排生产工艺。

那是不是直接就用扫码来停位,这样的话扫描枪要一直处于扫描状态,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T:
请问25楼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U:
是不是只有一只接近开关呀,我感觉和电镀自动线行车有些类类似,比如行车一般都有三只接近开关,中间定位有一只,加数有一只,减数也有一只,加减数的接近开关离开中间定位有个300到400MM,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定位手动时左右偏一点跟计数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V:
直接激光测距行么  plc和激光测距仪通讯读取位置信息?    绝对值编码器也是可行的吧

网友W:
如果不想再增加硬件。 你接近开关产生脉冲计数时,同时计时,如5秒,5秒内产生的脉冲不再计数。这样就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