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MODBUS的指令求助

楼主(2017-10-17):
FX5U中的这个指令谁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ADPRW H1 H1 K100 K8 D0 M10
就是这个说明书上说是什么由01从站MODBUS地址100开始的
8个线圈的值读取到D0的高位8位,
其它的都理解
就是那个K100的解释为从站01的MODBUS地址100这个MODBUS地址100
是什么意思
是说从站哪个线圈是 D100开始的或M100开始的或者是别的啥的第100位开始 还是别的啥意思
请各位大神帮个忙
或者有案例有注释的更要拜谢了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第一个H1 是站号 第二个H1是功能码 是读取线圈的意思 K100是 线圈的起始地址 K8是线圈的数据 D0是读回来存储的位置
M10 M11 M12 是用于通讯状态显示和控制的 至于MODBUS地址的问题 看手册的 软元件分配的初始值 列表 有详细的解释
明白,那K100是线圈的起始地址的这个线圈是哪个线圈啊
线圈很多啊
是看哪个手册
我看的是MB手册啊
没有说啊

楼主:
各位大神在哪啊,求助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你把这两张图看懂了 ,你就知道了。
你这个是PLC与变频器通讯,
我想知道PLC与PLC的。

楼主:
3楼的谢谢看懂了,我不懂的是
俩个PLC的MB通讯时的那个K100
即MB地址100是什么意思
取得是哪个线圈的M D L B 啥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大神在哪里,请出来指点指点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这个完全不懂啊菜鸟一个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33244&page=1#1926663
自己去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7楼的大神。
我说的是FX5U的你那是3U的不一样,我也用过3U的MB,嘿嘿
不过还是谢谢7楼的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大神,开心,在哪结贴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