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7):
请教大神 [DDRVA D24 D22 Y0 M170]指令中M170怎么控制方向,在程序中找不到M170控制Y的输出

网友A:
这种情况伺服只能一方向转。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可以正转和反转

网友B:
人家就是一个方向输出。不想占用y点

网友C(2017-11-30):
把 D22  乘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