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PLC里BL是什么元

楼主(2017-10-17):
三菱Q系PLC里BL是什么元件? 比如[SET BL6]谢谢大神们指教。

楼主:
大神们三菱程序里常闭触点BL0\S72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请大神的指教一下。。。

网友A:
bl0就是BOLCK0的缩写
bl0\S72就是block0里面的72步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