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的GT designer3 开启模拟,弹出错误窗口未安装 GX simulator2

楼主(2017-10-18):
我初学,是不是要下载GX simulator2,可是我是用GT designer3模拟的,本身电脑也安装了GX simulator3
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装GT WORK3就可以 了 。全部勾选。就没问题

网友B:
在模拟的设置里面,把模拟对象设置为 GX simulator3
下载积分:+1(周哲涵)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真诚感谢!

网友C:
没有安装模拟器?

网友D:
是不是2000的模拟不了

网友E:
先安装GX WORK2,打开GX WORK2后开启模拟器,再启动GT3的模拟器。

网友F:
GT Simulator是一个单独的程序,用于仿真触摸屏。它有个好处:可以与三菱PLC的仿真软件通信,实现仿真联调。要实现联调,得先运行GX simulator。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1是GX developer的插件,GX simulator2是GX Works2的插件,GX simulator3是GX Works3的插件,GX Works3用于IQ-R、IQ-F系列PLC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