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QD75P4 定位编号无法启动,请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7-10-18):
定位程序的执行后,定位轴无任何反应,定位轴的状态始终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A:
试试这个

网友B:
从头到尾没看到模块准备和准备OK

楼主:
模拟调试的时候,曾尝试将模块准备OK和PLC准备OK等信号强制置ON,可仍然无法启动轴1。

网友C:
很難判定,因為接線或參數設定錯誤或沒設都有可能。
可以先使用QD75定位模塊進行定位測試看看,
如果正常,表示程式問題。
如果不會動--->檢查接線及参數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