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刹车伺服接线求解

楼主(2017-10-18):
我之前接伺服的刹车线直接接到24V ,0V。前几天接了一下雷塞的带刹车伺服。按照说明书把35脚brk-off接继电器负极。继电器常开点接刹车线。然后还要在继电器正负极并联一个二极管。。我想问的是第一种接法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二极管可接也可以不接,用来吸收反向电流的。

网友B:
没有问题 注意二极管方向和功率

网友C:
没必要接二极管。用伺服自带的IO口控制刹车,才是正确的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接二极管。用伺服自带的IO口控制刹车,才是正确的
刹车直接接24v是不对的?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