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方案

楼主(2017-10-18):
最近有一个项目,客户非让用西门子的,应该会有一 台上位机,一个秤,6个伺服
现在想用 S7-300 CPU315-2DP 想了解一下的是,怎么控制六台伺服,用脉冲,还是通信好点, 6个伺服就是简单的位置控制,伺服用哪家的比较好点,有人说611,v90 S120 现在比较乱 ,以前用三菱的多些,现在换做用西门子有点蒙

网友A:
建议你用v90走profinet通讯,这样控制方便

网友A:
简单控制就用s7-1200 V90 走profinet

楼主:
好的参考一下 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B:
300的FM353走脉冲难搞,不如用PN的V90,1200的也可以。

网友C:
S7-1200脉冲口也不够,直接profinet 通信,要求高用S120,一般用V90,经济,S120很贵而且没搞过西门子的人不太好上手

网友D:
315-2dp 还不如用1500 1511CPU 走PN通讯 CANOPEN伺服 profinet 伺服通讯

网友E:
都300了还脉冲吗?

网友F:
一两台伺服 脉冲还可以搞搞,六台伺服 还走什么脉冲啊 ,直接PN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