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松下A5转矩模式问题

楼主(2017-10-18):
用FX-2AD模拟量模块,控制松下A5马达,在转矩模式下拧瓶盖,当瓶盖拧紧后,40脚TLC 转矩限制输出 此时控制马达停下来,但问题是 拧好的瓶子再去测扭力时,每个瓶子的扭力不一样,有的差别还比较大,这时什么问他呢

网友A:
测扭力是和电机同一个方向的扭力比较?还是和松瓶盖的扭力比较?
松瓶盖的扭力,就是我把瓶子拧紧,但有的瓶子拧的紧,有的瓶子松。

网友B:
虽然没做过这个东西 ,但个人认为很大可能你对工艺没理解透彻
huiyang

网友C:
这样控制方式不对,应该用扭矩限制功能。不仅仅是扭矩模式下。
老师,你说的扭矩限制功能是什么呢? 我是模拟量0到10V的电压,控制扭力大小,比如我设定个4V电压,但为什么每次拧的瓶子松紧不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