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到20多个电磁阀,60多个磁性开关
我在想 如果有更多的电磁阀和磁性开关的时候 这个报警的工程量就会变得很大
请教下 你们都是怎么做报警的

如果按老方法来做的话 工程量会变得很大
有木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比如说把Y点放在一个寄存器里
然后X点放在一个寄存器里
来做比较之类的?

网友A:
目前是一个一个做的,20个气缸工作量不大。

网友B:
一个个做呀。60个气缸的都做过。不过都是一样的气缸好做。气缸和控制要求不一样的,就要花些时间。

网友C:
气缸的报警大家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学习下。
我是这样做的,请指正

网友D:
多数人写输出时气缸对应出位磁性开关感应
部分人写上面的同时也写不输出归位时的磁性感应
极少人写上面两个的同时,也写输出对应归位、不输出对应出位的磁性开关
看懂没?哈哈

网友E:
多也要做,這是安全問題。

网友F:
所有串联取反 或者是 前期在做报警时 ,辅助继电器规划好 。后面报警 直接撸一串。。。。作数据比较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数人写输出时气缸对应出位磁性开关感应
部分人写上面的同时也写不输出归位时的磁性感应
极少人写上面两个的同时,也写输出对应归位、不输出对应出位的磁性开关
看懂没?哈哈

没看懂,上个例程怎么样

网友G:
哈哈,一个一个做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一般都是对应位检测对应感应开关 检测不到一段时间就报警

网友I:
设计的注意一下,保证输出和输入信号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一个循环搞定。不过最好还是一个个写,用循环来处理,写的人爽了,修的人就麻烦了,根本没法看到状态,只能根据你的程序来理解了。所以我恨透了西门子FC写的报警块,重复调用。

网友J:
哈哈看你要怎麼寫那些不是問題分區塊算時間也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K:
一个一个的做啊,不然报警的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个传感器报警了?

网友L:
做了120个电磁阀的飘过~~~~~~~~~~~~~~~~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