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请假大神,FX系列的浮点运算指令,加法是DEADD,减法和乘除都是DE开头。但是Q系列用不了,不知道Q系列浮点运算指令是哪个?

网友A:
引用楼主505311849于2017-10-18 20:45发表的 请教大神,三菱Q系列的浮点运算指令是哪些? :
请假大神,FX系列的浮点运算指令,加法是DEADD,减法和乘除都是DE开头。但是Q系列用不了,不知道Q系列浮点运算指令是哪个?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505311849)

网友B:
    Q和FX有所不同,要看编程手册
    Q里面加减乘除就变得比较直观了,就是+-*/,浮点当然加E,双字当然再加D
  • 下载积分:+1(505311849) 谢谢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C:
    无非就是加个E

网友D:
    直接用符号,加减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