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8):
最近要出几台机去越南,领导要求界面做成中英文切换。屏是信捷的。我知道多语言用多语言标签库,但是这个英文第一难翻译,第二长度比汉字长好多。怎么弄?第一次做这玩意。求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没用的  设备发过去 你要不要过去调试 ?
过去的话 直接改越南文 让他给你缩写 员工理解就好了
之前我也是搞得中英文的 应为使用两行 中文一行
英文尽量使用缩写 一般取单词前三 第一个字母大写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设备发过去 你要不要过去调试 ?
过去的话 直接改越南文 让他给你缩写 员工理解就好了
之前我也是搞得中英文的 应为使用两行 中文一行
英文尽量使用缩写 一般取单词前三 第一个字母大写 哈哈
[attachment=214735]

感谢指导